比较特别的电脑维修实例!

楼主(2010-07-05):
电脑故障!开机无显示....
    打开机箱...把内存拔下来...清灰...重插.....故障依旧..

   上检测卡....开机就是跑00就不动啦...

  想了一下..可能是U的问题...换U试了一下...故障依旧...

   不得已...把网卡下了...显卡重新插一下....再次开机...电脑依旧不跑码...

   闷啦....难不成主板坏了.....仔细看了一下主板...没有明显的外伤跟电容鼓包....

想了一下.....还是测下电源吧.....换个电源一试...“滴”.....电脑正常开机...

   还没来得急高兴....灭了.....电脑又自动关机...

   下心看了看..自己没有碰上电源线跟电开关.....再次小心一些...再次开机.....这次比上次好一点

  大概开机十秒左右....又是灭了......

   本着小心为秒....再次目测了一次主板....然后小心的电源接到主板上面的线重新再插紧了一次..

   再次开机...还是一样...几秒钟左右再次灭了..

   我怒了....郁闷了...还能碰上这种问题不...把自己电脑上的那个电源拆下来....装上去...

   故障依旧.........无语了....仔细想想...在论坛里看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碰上这种怪问题..以前也没听别人说过相同的问题..

   最后不得不怀疑是否家里电压问题....把电脑拿到隔壁家一试....果然.....一切解决了...电脑OK啦。

   经过这次才知道...原来..主板能点亮...检测卡跑00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关于电压低自动关机这么一回事...初步怀疑是现在

  太热...白天电压普遍比较低...如果家里电器带多了...是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这是我自己分析的...先声明....本人就是一菜鸟...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联想小机箱品牌机。开机几分钟重启。打开电源看看有3300UF 10V电容3个爆浆换后,检查有虚汗。补焊OK。测试3小时正常。给客户送去。半小时过后打来电话说还重启。是否和你一样。顶

网友:
你这人菜鸟分析得蛮有道理的,恭喜你,有收获就有经验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情况,后来发现是电源插座有问题!

网友:
昨天有个机子拿来 说是半个小时死机  自动关机 ,在我这里开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拿回去后故障依旧   再到我店里     几个小时烤鸡,,,,,,没问题    建议他在我这里买个稳压器   呵呵!

网友:
嗯。热天来了..各种奇怪的问题也出现的多啦!..

一楼...你可以让客户看看他家是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  如果点不亮 不是电源问题 那才有点头痛  但是顶上了  比较不错的实例!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开机几分钟就重启,刚开始以为是系统坏了,于是重装系统,装了N次,才感到不可能每次新装的系统马上就坏掉呀,后来开始排查硬盘,主板,忙了整整一天,最后才发现是电源坏了,换一个新电源,故障排除。当时叫一个郁闷,希望给各位朋友一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