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22/1066+T-M主板 CPU假负载复位电压0.53V VTT电压有1.2V 时钟

楼主(2010-07-05):
精英622/1066+T-M主板  CPU假负载复位电压0.53V   VTT电压有1.2V    时钟电压0V  PG电压0.43V    内存假负载有3.3V  1.8V 时钟:OV      PCI假负载 有 +12V -12V  3.3V  5V  但是没有复位
CPU表面没有温度

网友:
CPU电压有没有

网友:
时钟都没有,那里会有复位呀

网友:
测时钟芯片旁边的电阻有没时钟输出,内存时钟有些板是测不到的。没时钟测时钟芯片的供电跟开启信号正常还是没时钟就是时钟芯片坏 。

网友:
内核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别的供电都测一下 看一下别的供电有没有都正常了  如果都正常  那么查时钟

网友:
别的供电是讲测那个芯片的供电?换是测ATX 槽各个供?

网友:
别的供电是指内存 桥【显卡】  CPU等等  不要发短信  技术小组回复不了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