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求助!

楼主(2010-07-05):
联想L151液晶,亮度变成最低,有3个按键不起作用,无法调节,不是按键问题,于是换上2621通用驱动板,用外接电源试机正常,装机才发现这个电源板只有3.3V输出,而通用驱动板最低需要5V电压,请问有没有哪位DX改过这个驱动板,提供一些方法。
电脑

网友:
在5V的边上加一个1117管就可以了,你试试

网友:
楼上可能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是原装的电源板只能输出3.3V电源,而驱动板要5V电源,是电源低了,而不是高了,加1117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那就直接连到新的驱动板的1117的输出脚不就行了

网友:
驱动板也不是直接用5v的,也是稳压以后取3.3v用的,15寸的屏幕肯定也是3.3v供电

网友:
楼上说的对,把线直接 飞到1117的输出脚上,

网友:
直接拉到3.3V端我试过的,不行,估计5V还有别的用途,也许是给主芯片供电的,能不能改变TL431的取样电阻,把基准电压提升,最终把输出电压提高呢?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只是分压电阻阻值要自己算。不容易找到现成的电阻刚好是你所需要的。

网友:
找了个路由器用的小开关电源单独给驱动供电,可是问题出现了,驱动板的开关线接到原装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上,居然无法让高压板工作,灯管不亮,原装驱动板就可以,量了一下原装驱动板的开关线电压在3.3V左右,通用驱动板的开关线电压也差不多,为什么就不行呢,郁闷呀。

网友:
电源只有一路3.3v输出不可能吧应该有个12V一起,用个7805从12V改一个。真的只有3.3V那只能换外接电源。

网友:
你说的12V是给高压供电的,可是这个高压板的电压却高达20V,根本没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