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0进系统后无信号输出

楼主(2010-07-05):
七彩虹5200进系统后无信号输出,可进安全模式。换台机器后可以以兼容模试下使用,但装了驱动后又变成无信号输出了。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你把系统在装显卡的驱动不解压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 bios chip 坏了.

网友:
显存或GPU有问题

网友:
装驱动死机蓝屏的 应该都是GPU问题

网友:
GPU不良的问题比较大,你查一下显存的供电是否过热

网友:
装驱动不会死机,只是没信号输出了,主机正常,试着关机可能听到关机的音乐

网友:
显卡换到另一台机试过吗,是不是主板引起?

网友(点评):
应该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那你装个存净版的系统然后再装驱动试试,会不会是软件故障

网友:
52的显卡多数是显存坏导致进系统黑屏故障。还有像显示一屏以后黑屏也是显存故障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把滤波电容换一换!

网友:
电容换一换,gpu后面小的贴片。仔细些应有一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