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17寸通电开机,绿灯不灭,高难度维修,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0-07-05):
一台尼索HD786G通电电源灯就亮,而且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和“都”的声音,和好的显示器声音一样。但是屏幕就是不亮。拆机测量行管D级220V,G,S都没电压,没起震。顺着S级经一电阻接到一个UC3843B的芯片,接的是第三脚(SENSE不懂什么意思)此芯片有点点发烫,查7脚供电12V,8脚VREF没电压。手上没这芯片用3842A换了(证明可换)但是结果还是一样。G级也经一电阻接推动管的E级,此管B,C级都无电压。到这里我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朋友帮帮我吧,我很想修好这台机啊

网友:
天天等,一定会有好心人帮到我的

网友:
好像3842和3843不能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换的,我查过资料,不信你自己查看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这显示器应该是高压扫描分离的行电路,你可以借用美格796的电路图做参考进行分析。你说的3843的3 脚是信号反馈脚,主要是过流保护信号的引入。这行电路虽然说是高压和扫描分离的,但是有联系的,其他的你按电路分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激你的图,我看了跟我的机子一样的,零件都一样,我想问的是3843B的7脚12V正常吗?你的图上是16V的,还有要说正常的话我依这图和我的机子问题,我该注意哪些元件呢?本人看电路图也是小半桶水而已,望不惜赐教

网友:
你看错了,那16V不是3843的供电,而是那电容的耐压呀,供电还是来至12V呀,所以你的机子3843的7脚为12V是正常的。
     如果图与你的机子一样的话,这高压的控制信号是从扫描来的从T304的6脚,由C365、C367分压后,经C415耦合到3843的4脚,这一环路也应该检查一下,还有就是要抓住开机瞬间 的电压来加以判断。开机瞬间看看有没有高压产生。

网友:
按你说的电源部分应该没问题的,还是查查后面吧,高压那一块

网友:
明确给你说   3842 不能用3843直接代换要改电路的。   他们的启动电压 跟本就不一样。3843是8.5v左右就启动了。  3842  16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看过一个资料说的不能代换  呵呵额     我就一直没敢代换

网友:
3843最好原型号换。3842有点勉强的
但这种机子,扫描部分工作了高压部分才工作的
看扫描部分的行管C5411 BE 间电压是否有—0。几V的电压?

网友:
这种机子,直接换高压包就行了,

网友(2010-08-06):
回复 网友D:

    你是对的,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一样的高压包,换了好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