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达915主版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0-07-05):
一安达915主版,进系统蓝屏。  北桥温度较高。 显卡旁边2个3055温度非常高。 换上2个50N03以后进系统还是一样蓝屏。 求助。

网友:
请恕在下才疏学浅,没听说过有安达的主板,只修过昂达的主板。
进系统蓝屏,内存的供电是否稳定,AD线有无不良
显卡的供电管发烫,显然是过流造成的现象。
他细检查一下是否有北桥有欠缺电压

网友:
如果散热和U都没有问题,重做系统后故障依旧,说明北桥或北桥的供电不良

网友:
供电问题,你换过板还是那样,肯定不是北桥问题,难道你两板都是桥有问题- -!硬盘差也有可能的

网友:
内存 的问题,昂达的主板比较容易坏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