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1SE 进水

楼主(2010-07-05):
一台F81SE进水  现在机子可以点亮,进系统很慢,进一个系统要30分钟,有时候会死机,没有图子,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北桥和显卡很烫

网友:
这种问题要怎么查呢,没有思路

网友:
进水在南桥上面,别的地方没有发现,

网友:
你换个桥试一下,显卡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拆南桥,看看里面是不是好多腐蚀,一般南桥不正常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没有问题,我取下,看了很干净,不过南桥背面有腐蚀,这个也没有图子,比较麻烦

网友:
硬盘测了么?遇到过进水,硬盘有坏道的。

网友:
南桥换新的

网友:
硬盘没有问题,不换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