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楼主(2010-07-05):
显卡已经更换,屏和屏线也确定是好的,屏接口上一个LCDVDD电压出不  ,接口到显卡的数据线全部正常。。。 现在不知道查什么地方了。。。换上去的显卡是新的

网友:
上个图,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
只是没有电吗?那飞根线去就可以了。

网友:
LCDVDD电压没有的话肯定不显了,要顺藤摸瓜找到这组电压的来源

网友:
LCDVDD的开启信号是显卡发出的。换了两个显卡还是没有电压  ,

网友:
查下中徒有开路没 。也有可能断线 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没有搞好
新的显卡未必是新的呀

网友:
是呀,你直接拉个电压过去试下

网友:
直接短接LCDVDD供电的电子开头,看下有无图象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看看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没有做好,你用什么做的显卡

网友:
我 修到这样的机子  也是换了新显卡 我也去查查这些看看啊

网友:
一定要确保显卡修好。

网友:
看一下焊盘或者零件有没有掉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估计没做好,显卡是110M吧, 换块好的,

网友:
是不是关盖功能给安下去了!你看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吗?如果屏没供电的话,开机只要灯管工作了  那就会白屏的呀,这样说就是灯管也没工作???

网友:
很大原因是断线了

网友:
内接不显示那飞线过去也没有用了.从新搞你的显卡把.注意显卡周边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