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_A690上电 自动开机 然后掉电

楼主(2010-07-05):
联想L_A690上电 自动开机 然后掉电  短接开关针跑D5  短接复位针跑码掉电  内存供电正常 数据地址线阻值无异常 这回该从那里入手?

网友:
AMD的板不过内存,换U试试

网友:
南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南桥的总线供电不正常,就会引起自动断电的故障

网友:
问题找到了, 犯了个低级错误,  原来2条内存都坏了,  原装的坏,  刚买没到一个星期的也坏了;至于自动开机 不懂是不是品牌机自己设计的原因; 复位自动掉电,原机箱没有复位按键 是不是不给客户用硬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