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跑d4

楼主(2010-07-05):
手上一台华硕A6000开机电流上到1.14A,插测试卡停d4b7一会就掉电,换过北桥,个人估计跟北桥没关系,内存数据线地址线到CPU,哪位高手修过的给点思路

网友:
南桥和BIOS有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今天休一台A6000和你跑一样的码,一样的掉电。是内存问题

网友:
问下你的CPU是AMD还是INTEL的啊,AMD的还是北桥的问题应该,INTEL的话应该是显卡。你试试看

网友:
A6000的很难弄的我也有一个也是会掉电的做过北桥和显卡现在不掉电了但是还是不现

网友:
现在怀疑是U座子不好  是AMD  CPU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太好搞。

网友:
AMD的一般都是座,要是英特尔的一般是显卡。

网友:
AMD的U,内存换过槽子也焊过,显卡也做过,我也怀疑是U的座子,但是手上的设备问题没有做U座子

网友:
先换个U看看。不行就要换CPU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