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不开机

楼主(2010-07-05):
接了一台D630的,刚开始是没有声音,拆机发现后面有很多氧化的地方,就是I/O这一块,于是就加焊了一遍,可以加焊完后,就出现不开机的现状了。PWRBNT为低电位,SLP-S5,SLP-S3都为低电位,SUS-ON,信号为低电位,AUX-ON,有一个变化,就没有了,电流也跟着跳变一下。3。3M-PWRGD只有1。8伏不知道正常不, 、
    强调,只是加焊了一遍出现这样的问题的,风枪都没有用,应该不可能把I/O搞坏了吧

网友:
实时晶振两脚有没有压差

网友:
应该是没焊好吧,我前几天就是,看有没有飞东西

网友:
还有DELL,BIOS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个I/O吧    这样可以肯定的排除I/O问题

网友:
没焊好吧!有没有焊短路了。

网友:
可能本来IO就有问题,你这一焊,可能就不行了,先查下工作条件,不行换个试试吧,

网友:
看有没有连锡的,不行换个IO 试试

网友:
机子,已经修了,把两个MOS管撬起来就行了,很其怪,那MOS管又没有坏,但是只要一上上去,就会让SUS-ON信号拉低,把他拿掉后,再开机就可以了,有电流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