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TFT1980PS白屏求助

楼主(2010-07-05):
一台AOC19寸的正屏,故障开机白屏,可以开关机。(板是好的,到好屏上试了),是屏电路问题,拆开屏电路发现保险损坏,保险对地阻值500欧,后级没发现短路,接上保险有5V,有3.3V。但还是白屏。多开机屏软线就打火烧出洞。是三星的屏,芯片是TRU4342XO,我是新手刚修液晶,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屏软线打火烧出洞没什么价值修了

网友:
打火烧出洞?还真是NB啊,换屏呗

网友:
高压打火哦。不好修了

网友:
恐怕是 芯片是TRU4342XO 里面短路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