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稳压电源的跳变。。

楼主(2010-07-05):
怎样看直流稳压电源的跳变代表什么样的故障?请维修大师指点,小弟是新手。

网友:
1:检测CPU一 二级缓存和南北桥的完整性
2:检测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3:检测显卡,查找显卡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相关设备,
这3步是硬件维修的关键,我们可以用可调电源检测到有3次电流跳变。

网友:
这个谁也 教不了你,只能自己多看看,每台机器 的电流都不一样的。

网友:
是啊,5楼说的有道理只能自己多试多看就会有自己的结论了,看到什么样的电流心中自然就会有数了

网友:
一般每台机子都差不多,但是上网本跟笔记本跳变相差很多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没有一定之规 一般是跳变三次就基本上亮了 有低到0.6左右就亮的 有高到2 3安才亮 电流的大小不是决定因素 跳变的次数是关键 具体对应楼上已经说明了

网友:
电流的大小是看机器来的不同机器是不一样的   要靠自己去积累的

网友:
修多了多累积经验就会了

网友:
没朋太多规律可说,多看,有些没有跳变的,一直往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