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偶尔一次启动成功后,之后就跑EB

楼主(2010-07-05):
一技嘉945主板跑EB,CPU工作电压正常,圧CPU座和北桥也没反应,请高手赐教
cpu

网友:
跑EB可能是没过内存,首先测一下内存的供电和VTT电压是否正常。
供电正常,再测时钟

网友:
上个双核的U测试一下,再换个667外频的内存测试

网友:
我用得就是双核CPU和1G667内存测试的吗,偶尔一次能启动成功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是IO问题????

网友:
查内存供电、三大信号。。。

网友:
先查内存,应该是内存不兼容的原因吧

网友:
此板不稳定 查查滤波电容

网友:
也可能是cpu座虚焊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如果确定内存没有问题有很大可能的就是北桥,用酒精清理一下北桥,压一压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