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常用贴片电阻

楼主(2010-07-05):
液晶常用贴片电阻有哪些啊常怀的  小弟刚干液晶维修 说一声备点货啊。

网友:
多买点或者收集点料板就可以了,其实贴片电阻坏的少也容易找的,就是开关管和二极管和三极管需要多备用一点

网友:
开关管  PWM芯片  高压板   驱动板  灯管要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