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老待机

楼主(2010-07-05):
本帖最后由 中关村
电脑维修
于 2010-7-9 11:36 编辑
今天帮一个客户的R61清了一个风扇,清之前还是好好的,清完就进不了系统了,开机一到打密码那步。就待机了。显示的是正准备待机。然后就灭了。机器拆了,一切都很正常。这是什么情况啊。
电脑维修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查下休眠开关。。。

网友:
那都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装好那个休眠开关

网友:
绝对是你没有装好,休眠键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是,我都休眠拿走了。

网友:
请问下 IBM T400 的待机键在那里 什么原理的

网友:
不是哦,我都又擦了。在装还是哪个样子。郁闷死了。

网友:
又全拆了,在装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清灰确实有危险,要小心。但是这个怎么觉得都是开关引起的啊,不然不会无辜待机的吧。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哎 我就差没把主板换了。

网友:
哥们,我给你下个结论:99%是系统的问题!
我就碰到过!
做系统也没多长时间,建议楼主做个系统排除一下

网友:
恩,非常感谢。是系统的问题。郁闷,清个风扇的的工夫系统就坏了。

网友:
系统问题会拆开就正常?

网友:
拆开也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