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主板无法触发开机

楼主(2010-07-05):
接到客户一块V星845的主板无法开机。上电强行开机(用夹子强行开机能跑码,一切正常,拔下夹子就马上关机),量CPU供电电压正常,开机针脚有5V电压,复位针脚也有3.3v电压输出,南桥晶振有0.4V电压。COMS电压都正常。到底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哈哈。。搞来搞去还是晶振的问题。。白白去了一个下午

网友:
你用表笔测触发开关后,再碰晶振就会有反应的,如果有示波器一下子就会量出来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看看有没V星专用芯片 有就换掉

网友:
晶振的协振电容最好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