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改用通用高压板白屏

楼主(2010-07-05):
关机的时候是白屏,开机可以正常显示画面,就是有点拖影。

网友:
找了下以前的贴子,找到了,原来是on/off,接到adj过去了~~

网友:
接错了高压板的开启电压过低,后在电路的工作达不到,以前接错的大多都是灯管不亮好少见到白屏的。

网友(2013-11-05):
EN脚接错了。。。

网友:
一般是开启信号接的有问题。没有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