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波折的一块板子,受不了,另求ECS K8T800-A BIOS

楼主(2010-07-05):
如题,此板,刚开始无复位不跑码,经测VTT1.2没有,跑线经过LM324(经验告诉我324一般不会坏的)然后再由324跑到IT8282M,换之,跑C1,插内存还是C1,是未检测到内存,查1 7   91 92  184,时钟,全部正常,打阻值测得到U座也正常,现在是没思路了,只求此板BIOS刷下看看!
   或者有修过此板的师傅们,指导下小弟!

呵呵,不好意思,这板昨天已经修好了,因为忙没来得及在论坛上发表,请原谅,原因是CPU的问题,这个U坏了,但是依然能跑到C1,并且报警,不管你怎么插内存都不会过内存,拿出来仔细一看断了针,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换个U一切正常。
   在此感谢乐天,虽然在你说之前,已经修好了,但是还是要感谢你的经验

网友:
你换个CPU测试一下

http://www.baidu.com/s?bs=EP-4PDA6I%D6%F7%B0%E5&f=8&wd=ECS+K8T800-A+BIOS

这里就有BIOS下载地址

PS:在百度搜索竟然搜索到楼主发的贴子,哈哈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一块这种主板··北桥供电管G极电压2.6V偏低·导致S极输出电压偏低。。。·换了IT8282M好了··
      过一个礼拜又出问题了。检测卡跑C1··查了下内存槽··发现91#无电压··直接连到温度监视芯片F75383S第7脚上。。此芯片可有可无·直接去掉。。·上电亮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换U试过了  有没有用灯座看过座子了   AMD打值最好打两遍  一遍装上CPU打值  一遍空板打值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这板昨天已经修好了,因为忙没来得及在论坛上发表,请原谅,原因是CPU的问题,这个U坏了,但是依然能跑到C1,并且报警,不管你怎么插内存都不会过内存,拿出来仔细一看断了针,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换个U一切正常。
   在此感谢乐天,虽然在你说之前,已经修好了,但是还是要感谢你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你说明白点好吧!怎么我这板子没那个温控芯片那,最好发个截图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才弄错了,怎么我的板子上找不到那个温控芯片吗?最好发个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块板子,没有温控芯片,他的91脚是连时钟24脚的!修了好多板子,凡是有IT8282M的芯片,基本上坏的几率很大的,这个芯片的配件我有一堆!呵呵。

网友:
CPU啊,就是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温度监视芯片F75383S是八角的。在北桥的右边。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罢了。。
       去掉此芯片内存槽91#电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