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一体板维修

楼主(2010-07-05):
液晶电源一体板维修,有一电源一体板,如图如示:测得输入有220V,但400V大容量电压只有60V,那个大容量电容是不是和开关管相通的,测得也只有60V ,不知道果哪里,本人是新手

网友:
你断开开关管的中间一个脚,再量下?

网友:
你断开开关管的中间一个脚,再量下是什么意思,断开后还是60V呢,

网友:
桥堆,保险。先查下交流部分。300V没有出来,和后面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后面因为短路而变成60V,早就烧的不成样子了。不可能还让你测出60V来。

网友:
再者,你有没有可能测错位置了。

网友:
我真的看不展懂在说什么

网友:
我也觉得你是不是测错地方了,测交流要红黑表笔各测电容一个腿,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有过把黑表笔接地,红笔接电容一个脚上测的电压就是低,很愚蠢的经历,被老师骂狗血喷头的

网友:
你看看整流桥应该出问题了

网友:
大电容上面是直流的300V你不会用交流档测的吧。没用错档的话就是前面的桥堆的问题。

网友:
量的时候表打到1000V直流,表笔各接大电容一端,

网友:
估计是测量的有问题,如果真是桥堆有问题估计保险早挂了吧

网友:
1肯定是测量的方法不对
2交流220V输入有开路或电阻变大
3如果是电源管漏电才降到60V的话,电路板早就冒烟了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楼主的测试点不对。如果输入220V AC 经过整流得到的是300V DC, 如果是60V 楼主的板子早就炸开了.

网友:
找个ATX的原理图看看交流转换成直流的部分,看看原理图你就知道该如何测量了,或找个电源一体版的原理图看看

网友:
换了大电容

网友:
我觉得楼主也是用交流去测直流电压了,这样测很容易损坏万用表

网友:
无论哪一种电子电源它都有两个条件,一是启动电压,二是反馈电压,你的整流电压要是正常,哪么电源底的原因有可能是不幅合上面的两个要求。

网友:
看来你还是不懂电路的新手吧,那400V的电容就是电源的滤波电容,要是在它的两端只有60V,表明整流管和前面的电路都有问题,要查!看220V到电容是不是有元件坏,还是电容没容量了!

网友:
楼主万用表是不是只会显示60V呀?桥堆要是坏了要么没电要么短路。顶多运气好剩下一半电压。。大电容真60V啥都别查。早就烧的稀里糊涂的了。

网友:
楼主没量对吧,就算量对了,应该查电容前面的电路,先别管后面的

网友:
呵呵!测错了,怎么可能60V呢。

网友:
还有这情况,搞错档了吧.

网友:
同意,我觉的最大的可能就是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肯定是你的测量点不对。如果220有,保险没有坏300V肯定有,你是用交流档量的直流吧。

网友:
检查电源块有没有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楼主  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网友:
大滤波,400V输出?没见过!!

网友:
这种问题还要放出来吗?有电子基础的简单分析就清楚了

网友:
估计是各位大虾的回复把楼主给吓坏了,一个星期了,都不来冒一个泡!
大家瞎忙活了!

网友:
貌似像是

整流桥的问题

网友:
继续观摩中~~~

网友:
400V大电容无容量。

网友:
60V??板子竟然没事?奇迹了!
估计是楼主测量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客气

网友:
估计是不会测量造成的,刻苦学习哟

网友:
你的表准不准啊

网友:
呵.....查EMI电路和300V电容

网友(2019-09-17):
电源怎么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