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充电器电压输出不稳

楼主(2010-07-05):
有一充电器电压输出不稳如图所示,测得输入220V,这个12V 1000MA的。测得输出端电容只有1.28V ,测得前面大容量电容只有50V ,;四个整流二极管测了两是好的,没有短路,开路,查哪里本人是新手,图片上从左是输出端,右边是输入的,感觉电源电路难啊

网友:
楼主所指的大电容应该是300v滤波电容吧。电压变得这么低。很可能是整流二极管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保护电阻(或电感)变值了。

网友:
只有两个是好的为什么不测另外两个啊?应该是整流部分的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逐个检查元件的好坏

网友:
不知所云,什么前面后面的
还是补点基础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