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烧保险。

楼主(2010-07-05):
测量主板的VINT16短路,可是怎么找那个元件短路啊,VINT16的支路太多了。本人新手,请老鸟指点~谢谢
主板

网友:
烧吧 电压调到16v 电流调到0a 慢慢加大电流 一般可以烧出来 不过vint16有问题 一般用表测量mos管可以测量出来 我这里有个例子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1947-from-home.html

网友:
你重1V开始烧,慢慢来,慢慢加,不要超过元器件的本身电压,一般都能烧出来,如果烧不出来的,板层可能短路,修好的可能性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大多都是烧出来的

网友:
上电烧也要小心是不是高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