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充电器电压输出不稳

楼主(2010-07-05):
有一充电器电压输出不稳,是电车的,48V 12A的,输出总是在48到52V在跳变,无法充电,大电容电压是300V左右正常的,就是输出端电容万用表测的也是48V到52V在跳变的,给点思路吧,高手们,图片左边是输入端,右边是输出端。保险丝是好的,两端测的有响生!

网友:
开关管热性能不好,或者控制极相连电阻,二极管的点问题

网友:
查一下输出二极管或电容是否损坏,还有查一下PWM芯片的反馈脚相连的元器件。还有开关管S极相连的电阻,还有PWM芯片本身问题,启动电压输入,启动后的供电支路。以上检查好还不行。换了吧。

网友:
你四分钟发了两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4183-1-1.html
“保险丝是好的,两端测的有响生”从你的话里看,就是和你说了,你也修不了,一是送到专业的地方去修,二是换新,三是先学好基础,然后再问!!!

网友:
对不起本人新手所以不太懂的

网友:
还是先学习一下基础知识···然后再看看人家维修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