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系列不触发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0-07-05):
IBM T系列不触发有哪些原因
不触发

网友:
待机电压都有,开机键 也有调变

网友:
一般南桥和开机芯片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
主供 南桥 IO TB 等都有可能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来查 哪个工作条件满足了 还不工作就是哪个坏

网友:
1.待机 2. 开机
南桥 1632 PM4 开关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