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芯片遇见的问题(16脚位损坏)

楼主(2010-07-05):
      刷一块主板的BIOS(32脚位的那种、四方形的),用的编程器是希尔特500P,总是提示BIOS芯片的16脚位接触不好或者损坏(接触不好应该不可能,用的是进口座子,而且观察了脚位没有问题),没有理它,忽略了处理,也能刷写成功,不知道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BIOS芯片损坏了,是否要换BIOS芯片,这样写上去的能用么(由于主板是坏的,也没法验证是否刷写成功)

网友:
换个座子试一下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换个一样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压的那种座子经常 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时也是BIOS脚没清理干净引起擦一下就好了。

网友:
出现这个错误一般都是接触不好的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