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供电和32.768晶振有关系吗?

楼主(2010-07-05):
今天碰到个主板,CPU没供电,测没电压输出,我测了上管没问题,我觉得是IC问题,这个板是3相供电,3个小供电芯片连在一个大的上面,小的是RT9603,我吹下来,板子下面全黑了,我找了3个换上去,还没电压,我把那个主芯片也换了,还有场管也换了,还是没电压,内存供电正常,测晶振一针脚,诊断卡灯灭,说明晶振不正常,有事,没有换晶振,我想知道,晶振还影响CPU供电,如果不影响,那为什么没有CPU供电呢

网友:
  你怎么没量下 主板的桥供电和 AGP 供电啊   晶振 和CPU供电应该没多大的关系

网友:
其他供电都正常

网友:
晶振和CPU供电没关系的。
晶振是负责SB工作条件的。

网友:
你们能帮我分析下,为什么CPU没供电,IC全换了

网友:
晶振是给南桥提供信号的 CPU座也会导致无供电 这主板是Intel的吧

网友:
你的板是不是自动上电的?32.768是一个上电条件。

网友:
没给开启信号,怎么可能有电压?

网友:
如果感觉是IC的问题查一下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找下VID线 上U 看有没空焊 还要PWM IC要有en

网友:
不自东开机,我换晶振了,换3了还是不好用,在就是,怎么查VID线,或给我个网站的链接,我自己去看看,谢谢了

网友:
测RT9603旁边有一对小三极管  或者有个5条腿的芯片  测一下  那个是给CPU提供开启信号的!
也就是CPUVID   可能是个5条腿的小芝麻官吧!  最好把它换了 如果是硕泰克主板的话就是他坏了!

网友:
我那个5个脚的是R2P1A,怎么测其好坏,旁边还有3个11A和1个702.这都是什么怎么测

网友:
对了,我今天仔细跑了下线路,3个小的IC连在一个大的供电IC上,不过又连得大的IC上,上面被打磨过什么型号看不清楚。还有2个主供电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