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本子 可连网卡 无数据传送包

楼主(2010-07-05):
方正 本子 具体型号忘记了 可连网卡 无数据传送包 网卡芯片换过了 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经验人士 给判断下 接下来该如何测试 维修
芯片

网友:
网桥 接口 mac芯片 南桥

网友:
很有可能是MAC地址存储器

网友:
南橋或IO

网友:
买张外置usb网卡得了时在不好搞的话

网友:
连接里面的属性有个配置!看下那里设置有没有错误!可能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