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声卡没有声音

楼主(2010-07-05):
系统重装过,在系统里驱动正常,小喇叭也有就是没有声音
声卡和功放已经换过了,拔掉COMS电池开机,有时间报错的声音
可进系统没有声音,喇叭和耳机都没声音
功放INL 和INR有波形   OUTR+ , OUTR- , OUTL+, OUTL- , HPR ,HPL都没有波形SHDN#是3.3V   VOL  2.2

网友:
  先排除软件我 喇叭问题 声卡功放虽然换过了 都是声音控制这条线看了没有 是否是h8误发出静音了

网友:
功放INL 和INR有波形   OUTR+ , OUTR- , OUTL+, OUTL- , HPR ,HPL都没有波形SHDN#是3.3V   VOL  2.2

网友:
干南桥吧   我也遇到一台  干南桥  就好了

网友:
它们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了

网友:
声卡有几根地址线到南桥的
应该量的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