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的DLL资料(抄袭未通过)

楼主(2010-07-05):
系统信息
ATTENTION:如果表格中列出的信息未包括您收到的信息,请参阅信息出现时所运行的操作系统或程序的说明文件。

    cmos failure (cmos 故障) — 可能是系统板故障或rtc 电池电量低。按[f1] 加载默认值。

    decreasing available memory (可用内存正在减少) — 请参阅“锁定和软件问题”。

    error 8602 – auxilliary device failure verify that mouse and keyboard are securely attached to correct connectors. (错误8602 辅助设备故障检验鼠标和键盘均已安全连接到正确的连接器)。

    flash part write protected error (闪存部分写入保护错误) — 请与dell 联络(请参阅“与dell 联络”)。

    gate a20 failure (a20 门电路出现故障) — 请参阅“锁定和软件问题”。

    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无效的配置信息- 请运行系统设置程序) — 进入系统设置(请参阅“查看系统设置程序屏幕”)并更改系统设置选项(请参阅“常用选项”)以更正配置错误。

    keyboard failure (键盘故障) — 键盘故障或键盘电缆松动(请参阅“锁定和软件问题”)。

    memory address line failure at (address), read value expecting (value) ((地址)处内存地址行错误,读取内容为值,需要(值)) —请参阅“锁定和软件问题”。

    memory double word logic failure at (address), read value expecting (value) ( (地址)处内存双字逻辑错误,读取内容为值,需要(值)) — 请参阅“锁定和软件问题”。

    memory odd/even logic failure at (address), read value expecting (value)((地址)处内存奇/ 偶逻辑错误,读取内容为值,需要(值)) — 请参阅“锁定和软件问题”。

    memory write/read failure at (address), read value expecting (value) ((地址)处内存读/ 写错误,读取内容为值,需要(值)) —请参阅“锁定和软件问题”。

    memory size in cmos invalid (cmos 中的内存容量无效) — 请参阅“锁定和软件问题”。

    no boot device available – strike f1 to retry boot, f2 for setup utility. press f5 to run onboard diagnostics (无引导设备可用按f1 重试引导,按f2 进入设置公用程序。按f5 运行板载诊断程序) —系统检测不到可引导的设备或分区。

    1 如果软盘驱动器为引导设备,请确保已正确安装软盘驱动器且可引导软盘处于启动器中。

    2 如果将硬盘驱动器用作引导设备,请确保其已正确安装并分区成为引导设备。

    3 进入系统设置程序,并确保引导顺序信息正确(请参阅“查看系统设置程序屏幕”)。

    no boot sector on hard-disk drive (硬盘驱动器上无引导扇区) —进入系统设置程序,确保硬盘驱动器的计算机配置信息正确(请参阅“查看系统设置程序屏幕”)。

    no timer tick interrupt (无计时器嘀嗒信号中断) — 运行dell diagnostics (请参阅“dell diagnostics”)。

    non-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 (非系统磁盘或磁盘错误) — 请将其更换为具有可引导操作系统的软盘,或者取出软盘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not a boot diskette (非引导软盘) — 插入可引导软盘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power warning messages have been disabled. run the setup utility to enable these messages (已禁用电源警告消息。运行设置公用程序以启用这些消息) — 请参阅“系统设置程序”。

    read failure on internal hard drive (内置硬盘驱动器上的读取故障) — 有关详情请参阅《维修手册》。

    the ac power adapter wattage and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 the battery may not charge. they system will adjust the performance to match the power available. please connect a dell ac adapter or greater for best system performance (see the specifications for your ac adapter). strike the f3 key (before the f1 or f2 key) if you do not want to see power warning messages again.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 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无法检测到ac 电源适配器功率和类型。此电池不可充电。系统会调整性能以匹配可用的电源。请连接dell ac 适配器或更大功率电源以获得最佳系统性能(请参阅位于“交流适配器”处的ac 适配器规格) 。如果不想再次看到电源警告消息,请按f3 键(在f1 或f2 键前)。按f1 键继续,按f2 键运行系统设置公用程序) — 连接正确的ac 适配器到计算机或对接站。

    the computer is docked and only battery power is detected. this can happen if the power adapter is missing, the power cord is unplugged, or the computer is not properly connected to the docking station. you should undock, redock, attach the power adapter, or plug in the power cord. strike the f1 key to shutdown. (计算机已对接且仅检测到电池电源。如果缺少电源适配器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电源线已松脱或计算机未正确连接到对接站。应取消对接、重新对接、连接电源适配器或接插电源线。按f1 键关机)。

    the amount of system memory has changed. if you did not change your memory... to resolve this issue, try to reseat the memory.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 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press f5 to run onboard diagnostics (系统内存容量已更改。如果没有更改内存... 可解决此问题,尝试重置内存。按f1 键继续,按f2 键运行系统设置公用程序。按f5 运行板载诊断程序) —

    1 重置内存(请参阅《维修手册》中的“memory”(内存))。

    2 如果内存未移除或未安装,可能发生内存模块或系统板故障。请与dell 联络以寻求帮助(请参阅“与dell 联络”)。

    unsupported memory. strike the f1 key to shutdown(不支持的内存。按f1 键关机) — 确保计算机支持您所使用的内存(请参阅《维修手册》)。

    ATTENTION: a xxx-w ac adapter has been detected, which is less than the recommended 65/90-w ac adapter originally shipped. this will increase the time to charge the battery. they system will adjust the performance to match the power available. please connect a dell 65/90-w ac adapter or greater for best performance. strike the f3 key (before the f1 or f2 key) if you do not want to see power warning messages again.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 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警告:已检测到xxx-w ac 适配器,它低于推荐的原装65/90-w ac 适配器。这会提高电池充电时间。系统会调整性能以匹配可用的电源。请连接dell 65/90-wac 适配器或更高功率电源以获得最佳性能。如果不想再次看到电源警告消息,请按f3 键(在f1 或f2 键前)。按f1 键继续,按f2 键运行系统设置公用程序。) — 连接正确的ac 适配器到计算机或对接站。

    ATTENTION: the primary battery cannot be identified. this system will be unable to charge batteries until this battery is removed. (警告:无法识别主电池。移除此电池后系统才能对电池充电。) — 对于安装了两块电池的计算机,主电池可能安装不正确,或者电池或系统板有缺陷。

    ATTENTION: the second battery cannot be identified. this system will be unable to charge batteries until this battery is removed. (警告:无法识别辅电池。移除此电池后系统才能对电池充电。) — 对于安装了两块电池的计算机,辅电池可能安装不正确,或者电池或系统板有缺陷。

    ATTENTION: the batteries cannot be identified. this system will be unable to charge batteries until this battery is removed. (警告:无法识别电池。移除此电池后系统才能对电池充电。) — 对于安装了两块电池的计算机,一个或两个电池可能安装不正确,或者电池或系统板有缺陷。

    ATTENTION: the battery cannot be identified. this system will be unable to charge this battery. (警告:无法识别电池。系统无法对此电池充电。) — 该电池安装不正确,或者电池或系统板有缺陷。

    ATTENTION: the battery attached cannot power the system. the system will not boot with this battery plugged in. press f1 to shutdown the system. (警告:所连接的电池无法向系统供电。接插此电池后系统不会启动。按f1 关闭系统)。

    ATTENTION: battery is critically low. hit f1 to continue.(警告: 电池电量严重不足。按f1 继续)。

    warning messages have been disabled. run the setup utility to enable these messages. (已禁用警告消息。运行设置公用程序以启用这些消息。) — 请参阅“系统设置程序”。

    ATTENTION: dell's disk monitoring system has detected that drive [0/1] on the [primary/secondary] eide controller is operating outside of normal specifications. it is advisable to immediately back up your data and replace your hard drive by calling your support desk or dell. (警告:磁盘监视系统已检测到在[ 主/ 辅] eide 控制器上的驱动器[0/1] 正在超出正常规格的条件下工作。建议立即备份您的数据,并且致电您的支持人员或dell 申请更换硬盘驱动器。) — 与dell 联络以寻求帮助(请参阅“与dell联络”)。

    your power adapter does not supply enough power to run the attached docking station. either undock or insert an appropriate adapter. strike the f1 key to shutdown. (您的电源适配器功率不足以运行连接的对接站。取消对接或插入相应的适配器。按f1 键关机。) — 连接ac 适配器。

    your system is docked, but the ac adapter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 either undock or insert an appropriate adapter. strike the f1 key to shutdown. (您的系统已对接,但ac 适配器类 型无法确定。取消对接或插入相应的适配器。按f1 键关机。) — ac 适 配器可能安装不正确,或者ac 适配器或对接站可能有缺陷。

    your system automatically power off because it became warmer than expected. this may have been caused by: operating or storing the system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is too high, or obstructing the air flow from the system fan vents. if the problem recurs, please call dell support with error code #m1004. (系统因发热超过预期而自动关闭电源。这可能是以下原因引起:在环境温度过高的环境中操作或存储系统,或系统风扇通风道空气流动不畅。如果问题反复发生,请致电dell 支持并提供错误代码#m1004。) — 与dell 联络以寻求帮助(请参阅“与dell 联络”)。

    ***processor ssdt data not found*** operating system power management for multi core processors will be disabled.(*** 未找到处理器ssdt 数据*** 操作系统多核处理器电源管理器将被禁用)。

    ***ul circuit tripped*** the ul trip count is shown below the f3-key message. strike the f3 key to clear the ul counter, any other key to continue. (***ul 断路*** ul 断路计数显示在f3 键消息下。按f3 键清除ul 计数器,按任意键继续。) — 运行dell diagnostics (请参阅“dell diagnostics”)。

    ***processor microcode update failure*** the revision of processor in the system is not supported. (*** 处理器微代码更新失败*** 不支持系统内修订处理器。) — 确保计算机支持您所使用的处理器(请参阅“规格”)。

DELL Vostro 1200 相关内容:报价 | 参数 | 图片 | 论坛 | 评测()

网友(2016-08-08):
还真遇到了其中的一个报错

网友:
No timer tick interrupt

网友(2016-11-27):
谢谢,楼主,先拷下存上

网友:
楼主真是个高手,这资料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