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挂了

楼主(2010-07-05):
可不可用铜丝代替

网友:
用铜丝 起不到保护作用,还要用保险查下后面的桥堆  开关管  PWM IC有没损坏 。

网友:
我前几天错把15A保险当1A用了,当时试机OK,给客户抱回,第二天送来说又坏了,打开一看,妈呀,保险没坏,电路板给烧断线了,这就是后果啊

网友:
绝对不能用铜代替

网友:
可以用焊锡丝代替,预热会熔断的。  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
顺便问下3A 的可以用8A代替吗

网友:
你家的铜线有多粗 放多粗   放到烧不断为止,然后再修电路板
修到1A 都不烧为止

网友:
呵呵  楼主 千万不要去尝试  最好用3A的保险      一般城市电压是220V交流   电流一般都在 2.5A到3.5A之间     保险 是起保护作用的   要是你换上铜丝   那还保护吗  !!! 那只会叫问题扩大     劝楼主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