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体板标识图

楼主(2010-07-05):
请问图中标的对不对,本人是新手,有好几个问题要问的,1、300V大电容通电时如果只有60V,请问查哪里?  2、图中总开关管是不是和300V大电容一样,通电是时也是300V?  3、12V和5V如果输出偏低的话,查哪里?4、如果12V和5V输出不稳定?查哪里?5、一般保险正常,但是无输出?查哪里?本人刚修电源电路不太懂,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那是电感....

网友:
这个是大电感啊!是串在供电中的,有滤波,储能作用吧

网友:
有那么多开关管吗

网友:
首先测大电容应该有310V,起动电阻,一般330K~820K,输出整流是否有短路

网友:
第一: 300V没有,查保险,查整流桥(你上面少标了整流桥)
第二:保险OK,300VOK ,但没输出:查开关管,查供电IC(这个你也没标出来。易坏)查后续的二极管。
第三:12,5.V偏低。 查前面的电阻,查二极管。。。(一般前面电路OK。后续偏低的很少。)
第四:是你没问到的。。我帮你写出来了。。 就是 屏幕一闪一闪,指示灯也一闪一闪的。。这样的现象 大部分(1,12V滤波电容鼓了。2。高压板MOS或者三级管坏了。最好换的时候一对全换。。
希望对你有帮助,共同学习。。

网友:
该板子,好象是我的联想上的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