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E173FPB

楼主(2010-07-05):
接手一台DELL E173FPB,试机开不了机,拆下测量电压正常,在查看开关正常,不知道从何下手了,驱动板5V,3.3V正常,高压板也正常。指示灯没有显示
开不了机

网友:
换按键用通用板点能点吗。刷MCU还不行就只能换板。前提是驱动板供电正常之 下。

网友:
找不到MUC,那个大侠有的发个,谢啦。换通用版试了,我刷了半天,找不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