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了网

楼主(2010-07-05):
一客户拿来一台机和网线说:上不了网。说是路由器上的,其它机能上就是他的不可以,我测网线是好的在我店机也能上,是什么原因引起不能上的,急?

网友:
网卡芯片或者桥引起的,你测一下网卡呀

网友:
可能网路路由器设置了MAC过滤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网有人用p2p软件所致。

网友:
是 不 是  那个 路由 器 没 开 DHCP   吧   可以 让 他 自己  手动 设置 下

网友:
建议先按楼上二位所说的1。 路由 器 没 开 DHCP   ,所以电脑需要指定IP。2。路由器设置了MAC过滤,检查一下。从你描述的现象,不会有其他原因

网友:
MAC地址改下看?

网友:
首先排除软件故障,网络设置都对不?
没问题就量网卡电压是不是都正常,网口座有没有物理损坏

网友:
大哥

你要先看看他的电脑

是不是在你这能上网啊

如果能  再考虑他路由器的问题

如果在你这都上不了网

谈什么路由器 就没意思了

如在你这上不了 不就说明是电脑的问题吗

先软后硬

来解决

网友:
问题肯定出在路由那里..不会设的话就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你先看看他机器在你那能上不能啊,如果能上就是路由器那边的问题。如果不能就加个网卡吧

网友:
修过片华硕M2V的烂板子。网卡驱动没刷到最新版本用路由怎么也搞不上网!单用ADSL就能上网!查了两天!后来上官网装了最新网卡驱动版本就能上路由了!华硕的叼板我服了。。

网友:
可能是他家的路由没有设置啊~~是拨号还是路由?有问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