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 630自动休眠维修

楼主(2010-07-05):
  今天 客户拿来一台DELL  D 630自动休眠
  经检查  开机  不到几分钟就自动休眠了   以为是休眠键的问题  可是 干掉它  还是一个样   是不是管理它的出了问题   哎  不管了  反正有IO   换换看吧    换了  上电  还是一样   不会是南桥吧  也换吧    BGA上      做好后  开机   嘿  还真不掉了   装机   收钱吧

网友:
不错,只要焊功过硬,应该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会休眠啊。楼主真是高人。
现在的笔记本问题是越来越怪了

网友:
楼上认为休眠跟南桥无关吗?何以见得?

网友:
好经验,焊功稳,下手快,我喜欢

网友:
这款机型故障比较多嘛,对于新手来说,又学到新内容

网友:
楼主怎么不想到是南桥虚焊呢?

网友:
休眠信号就是从南桥那边出来的了

网友:
一般不管南桥还是北桥  如果压着还是一样   就换吧  如果加焊   从做   万一 不行  还是得换  一张板  搞了几次桥了就不怎么稳定了

网友:
学习了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休眠跟南桥有关系,

网友:
休眠和南桥有关系我也没有遇到,佩服LZ的是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当然与南桥有关了,难道SLP的几种状态不是南桥控制吗

网友:
焊接功夫一流的话,挨个换就好了.也不用什么维修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