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D-LA开机掉电

楼主(2010-07-05):
有一块华硕P4SD-LA,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用论断卡测试,跑码完毕后,可以点亮显示器,但还不到半分钟就自动掉电,把显卡和内存条拔掉,代码显示EO,内存条报警,不会掉电。

网友:
查一下开关针的电压看是多少V?

网友:
开关针电压是3。3V,还要查什么地方?

网友:
断电后再次开机能否上电?
主板上有AS016开机芯片?

网友:
只要一插电源线就自动上电,测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点评):
插上电源后立即短接绿线和黑线,到断电的时候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查开机电路,IO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IO是LPC47M192?把网卡拆了如果还一样,查绿线的线路看是否经过门电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技术小组的热心帮助,本人新手,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CPU风扇坏了,换了一个风扇以后,我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现在一切正常了,不再掉电了。

网友:
自动加电还可以.做监控用.这样省事多了.哈哈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保护了吧

网友:
哈哈,楼主应该学会先处理这些简单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跑码正常以后。显示一想就悼电。。。结果清理内存OK。。。呵。小问题请不要见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只要是主板通电不超过5秒关机的  那么一般是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 让IO误认为开机开关针一直被短接着,如果是显示了自动关机  那么一般是CPU温度过高引起保护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