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18 电烧法 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05):
机型:三星 R18
板号:忘记记录了

这个原本是进水的机子,可惜机主很高兴的告诉我 他晾干之后上过电!   之后就到我手上来了!

处理过进水部分,烤箱半天。刚打了下公共点部分对地阻值就短了。貌似很多新手对电烧法没个基本的方法!(此法有危险,但是非常实用。请慎重使用! 使用是请一定要用带保护的可调适配器)   奈何我也是新手,依据我个人的理解方法和大家分享下吧!看我下面烧R18机子的公共点短路的方法:

1.
确定短路点。能排除在外的尽量可以拉开干扰。以免把好东西烧坏了。不过一般不会这么容易。这里R18的短路点在VDC 电压,下面我就以这点短路来标识。
2.
在有VDC电压的元器件上(我喜欢在CPU上管的D级引,因为这里公共点最好找。)引出来一天导线。
3.
将可调电源调至电压最低出。
4.
可调适配器正极连接VDC引出来的导线
5.
可调适配器负极随便接个地。
6.
这时一般电流不大1点多安。
7.
慢慢调高可调适配器电压到2-3V
8.
可以用手去接触板子   一般都可以发现那个地方或者哪个元器件发烫的。直接摘掉就OK .
此法讲完  我的机子短路点也找到了。C531短路了!
摘掉C531 待机只有0.01   发现此板的待机芯片为8734A
1.
PIN 20 V+
4V
多。
2.
PIN 6
SHDN*
3.
PIN25 LDO3 0.3V LD05 0.5V
4.
打了下对地,直接取下MAX8734A
换个新的上去。一路跳码...

网友:
写的很仔细·~~
蛮适合新手看的·

网友:
电烧法用的不错  基本的方法用出了大道理

网友:
电击法确实实用,今天修了个东芝M200 V5A短路,电击出来是个声卡边上的电容坏。不然真的很难查的。

网友:
我用电激发也查了不少短路的元器件

网友(2011-04-19):
我一般是把电流从小往上调

网友(点评):
电流小跳 怎么个调法?和电压慢跳 有原理上的区分吗 ?请指教!

网友(2012-04-05):
这个 方法 我一般不用,我喜欢电路分析法,用国产板倒是不错,如果保护性强的主板还是担心 会烧并联原件,不过把这个方法说的 很细致,电压最低,电流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