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DV2000怪问题。进来帮我诊诊。谢谢/

楼主(2010-07-05):
一块不能进系统,一块不能上网, 拿着先修容易的,  结果可想而之,什么都换过了,以为有断线,一个个对着量,也还是不能上网,网卡认着,就是无法获取到IP ,一分后就受到限制无连接,这样的感叹号,,心想着。网卡的BIOS,网桥,网卡接都换过,还是这种情况,就想换下BIOS试下看看。就对换BIOS了。    拿不能进系统BIOS换过来,就出现了不能进系统一样的情况。  这下有点激动。以为至少会好了一块。       然后就把不能上网的换到不能进系统的。触发一看,0。84, 上U也不显示, 以为那里短路了。。后实在找不到什么情况。就把原来的BIOS换回。  一看。。0。51触发电流又正常,能显示了。。       想请教下。为什么两个同样的板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BIOS版本是不一样。但应该能通用。  有点迷惑不解,那位遇到的给我提示下。。顺便给我一个DV2000  INTEL 965GM的BIOS。下载BIOS试下看看。告诉大家。这两种。要都是BIOS问题就好啦。。哈哈。期待是哦。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也有遇到过。但我个人理解是BIOS的版本问题,BIOS上面写了什么版本就去官方下什么版本
不能上网的,什么都搞了。。。刷个BIOS试下看看。要是再不行,。就杀南桥。活马当作死马医了。

网友:
  网线的问题 检测一下mac芯片吧 如果是南桥里面的就杀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