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掉电

楼主(2010-07-05):
上CPU通电测试,所以CPU电压和之前的所有电压都正常,测量各个供电也不短路,就是通电1秒就掉电?请问高手怎么修呢?

网友:
是单桥  还是双桥   还是南北桥显卡都有  说清楚嘛

网友:
9600 的显卡?? 那种吗 ?  那种显卡容易坏 NV南桥也会坏的

网友:
4楼的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我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
一般北不稳定也会这样子

网友:
一般北桥不稳定也会这样子 。

网友:
IO也会造成掉电的

网友:
北桥吧  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945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