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啊。ASUS主板2G缩水到0.94G

楼主(2010-07-05):
华硕跟清华同方代工的板子P5VDC-TVM/S之前送过来的是整机。测试是主板内存不过诊断卡显示C1。此板支持两种内存插槽分别是DDR1和DDR2.现在用的内存是DDR2的口子.测试了时钟正常.不过发现核心供电2.56伏.不对.正常应该是1.8伏.检查后发现9T15GH的管子明显偏高.找了10来个管子替换上都不行.不是偏高就是偏低.很是郁闷.最后朋友说15N03的管子可以替换遂再去找.替换后加电后OK.点亮了.心中窃喜.

     欢喜之余看到自检里的内存变为0.94G了.进系统也是一样.而且声音也没有了.驱动倒是正常.任务栏有声音的图标.去清华同方的官方网站都打不开.真是灿网站.无奈再去华硕下载.试装上也不行.重新安装系统也是一样.还有为什么内存2G缩小不到1G.这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平常都是降频哪有降容量的呀.真是邪呀.见鬼了.(注:2G的内存拿到其它机器测试是正常的)                   敬请各路高手.分析一下................................答案期待中.......................................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刷ASUS的BIOS呢?

网友:
这个应该加焊北桥,识别内存不全

网友:
那声卡没声音又是如何解释呢。不可能跟北桥扯在一起吧?

网友:
会不会真的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呢?

前面都已经说主板的供电已经偏高了,会不会这时内存已经损坏了?

更换一根正常的内存测试一下吧

网友:
内存我说过了,是好的。更换了也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BIOS  看看  看一下IDE槽附近应该有一个条形码的  条形码上面会有一排数字   其中有包含MB***开头的  你把MB开始的那一段数字发上来  我帮你找找看有没有相对应的BIOS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涵山师傅。板子已返还给客户。客户说不碍事。所以没有再修。

网友:
涵山真是热心人,在此大赞一个,基地的朋友们有福了!有感而发,请版主不要视为恶意灌水!我觉得也是BIOS导致的,因为我手上也有一个845的板子认不全内存,刷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