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发热死机

楼主(2010-07-05):
我装了一台机,不玩游戏就没事,玩3D游戏的时候显卡很烫 过2分钟就死l了!
期待中........

网友:
加风扇或降下频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
我觉得不管什么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你要做散热就得想办法,如果是我的话就把风扇拆了加点硅胶最好摸均匀点,如果觉得风扇风不够大或者是有问题就换,在不行就加个机箱风扇。

网友:
建议先加个机箱风扇,毕竟不贵,确实还不行只有换显卡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