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不能上网的经验总结

楼主(2010-07-05):
A不人网卡
1;查网卡的工作条件.供电.复位.时钟
2.IP地址默认器
3.网卡坏,虚焊
4.驱动问题
5.南桥
B:认网卡,但不能上网
1能连结,但不上网
软件设置问题,
网络问题
2.不能连接
与网卡接头.网络滤滤器.缓冲芯片.网卡.IP 地址默认器有关,
3上述方法都不行则采用USB网卡改(牺牲一个接口).或加个USB HUB 后再改

网友:
网卡就这几个件,能坏的楼主都列上了。最后竟然还要改USB

网友:
独立网卡,出问题的,要嘛IC虚焊,要不晶振坏,其它的没有维修的必要性了。

集成网卡更没有修的意义。下掉芯片或是直接插独立的网卡。

网友:
做南桥还不如买张PC卡的网卡

网友:
  外接网卡安装可能也是个难题

网友:
集成网卡坏换pci,pci坏直接换新的,很便宜的。

网友:
还有种情况  就是能抓到网卡 但一直在分配ip  也就是分配不了ip地址  也是南桥问题

网友:
哪个便宜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