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78 SE跑EO.D5掉电

楼主(2010-07-05):
VCORE正常,复位正常,PG正常,1.8VDUAL正常,VTTDDR正常,单桥的板子,桥已经杀过了,BIOS刷过了,IO换过了。没有头绪

网友:
E0内存问题,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的SPD  smbus  负载电压都正常。负载上拉排阻测一下有没变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显卡插上去开机试试 不行的话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换U试 刷BIOS  再打一下显卡数据耦合电容的值看一下桥还有没有空焊的  加焊过不一定好

网友:
能进系统,但是关机后又自动上电循环跑EO.D5,SMB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怀疑是还是时钟那一片的问题,刚来的时候到EO就掉电了,换过时钟后能进系统,但是关机后自动上电循环跑EO.D5

网友:
NForce单桥的板子后期这种故障真是不好打理,有三块在手上不没有搞掂:
分别是MS-7260、映泰TFoece 550 SE、ONDA NF5D。
故障现象有的与LZ相同,有的挡00,无POST动作,但是供电、复位一切正常。
现在就怀疑二点:U座虚焊和桥虚焊,没有BGA设备,不敢贸然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板应该还是桥空焊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重新把桥烤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