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返修台的封嘴测量值和返修台上的实际测量值一样吗?

楼主(2010-07-05):
效S内部的探头稍微往中间移 和往旁边移时,用万用表测温 测套上封嘴后 把封嘴压到和PCB只有2毫米这样,然后塞入测温探头,测到的温度差很远哦。

你们试试手上的焊台,看看套上风嘴后,封嘴内部的温度和返修台上测到的温度到底差多少。

理论来说,我们想要的温度不就是风嘴内部的温度吗?

网友:
那是你测测温线问题,质量不好的会偏差10几度都有。

网友:
我用优利德和胜利还有杂牌的万用表,把探头都放在一起。三个表的温度不差多少。就是万用表测到的温度和焊台的温控测到的温度不一样而已。因为焊台的温控探头放在原始出风口的内部的。加上封嘴,然后在测封嘴内的温度,偏差何止10度!
有机器的可以随便测试一下。测过在说。

网友:
说实话,我的XS的真没测过。。。。
因为我对“温度”基本是不测了,太受伤了,跟你用的方法一样,XS有还好。有些山寨的那温度太疯狂。我现在是不太迷信温度了。那些数字我就当是一个参考值吧。最关键的是看锡刚化时的那个温度值。。。摸索下设好分段及时间

夏季和冬季的“温度”也是不太一样的,不用那样太求真了,想和温度表上的一致不太容易。
(以前还真有过想问下客服是否可以调节温度误差来着,后来一直被耽搁。。。。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