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无时钟

楼主(2010-07-05):
技嘉945主板无时钟,时钟芯片供电正常,晶振正常,谐振电容正常。
时钟芯片的10脚(正常为3.3V)与一个三极管W1P的C极相连,奇怪的是C极在触发后就拉低为低电平了,三极管的e极接地,b极经过一个电阻与VCORE相连,VCORE是1.4V,电阻是221的,VCORE1.4V经过电阻变成了0.7左右,连到b极。
把三极管去掉,C极的电压出来了,为3.3V.VCORE经过电阻到b极,为何在去掉三极管后,电阻就好像失效一样,b极的电压直接就是VCORE的电压了。到此可以确定为三极管坏了吗?
把W1P换成一个W1A,现象一样。W1P能与W1A对换吗?

更换时钟IC后,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现在装系统试机中,谢谢大伙的关注和宝贵的意见!

网友:
三极管没有坏  ,接一个三极管的是低电平开启接二个的是高电平开启时钟芯片,应该 是时钟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坏 三极管只要0.7V就会导通了  VCORE电压经过电阻过去之后  三极管会把高于0.7V的电压通过E极拉低  所以你只能测出0.7V的电压  时钟在供电  晶振起振后还要一个VTT_PWRGD开启信号,有的时钟是高电平开启 有的是低电平开启  你这个时钟就是低电平开启  你测一下时钟10脚是不是为一个低电平  如果不是低电平 那么就换掉三极管 板上随便找一个NPN的  如果是低电平 他没有输出时钟 那么时钟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是时钟芯片坏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时钟芯片的10脚是低电平的,看来只能换时钟IC了,换时钟IC要有什么要求,要对好哪些参数?

网友:
CLK  iC最好原型号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型号换  有些板可用有些代换

网友:
呵,这个贴看完又有收获了。淘宝光盘里孙老师时钟那课里好像有类似的讲解。
谢谢高手们的分析!!

网友:
更换时钟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