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斜纹 故障!!!

楼主(2010-07-06):
液晶显示器 斜纹 故障!!!搜索了cfix论坛里,有3个贴也谈到斜纹,但根本没有解决的方法。在下请教各位大侠了。

三星T190的怎么在全白时候,屏幕上有斜斜的纹黑色的,一条条的,整个屏幕上好多!在全白时候,发现好多斜纹。原来 是显示屏有问题了,

请看图。

网友:
数据线有没有问题?供电电容有没有全换了?屏线有没有重新插拨一下或洗干净?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长城M95,面板也是三星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长城M95,面板也是三星的。

网友:
确实是屏的问题,我做三星保修返修的时候上家就是换屏解决的

网友:
确实是屏的问题,我做三星保修返修的时候上家就是换屏解决的
引用 网友A:

要换屏这么严重吗?

网友:
代换一下不就清楚了。或者用万能板点一下。

网友:
屏问题了,我也遇到过了。白底时很明显了,别的背景看不出来

网友:
这款显示器大多都这样,起初是不明显,一年后大多都一样了。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我遇到的情况是,换下屏线就好了,驱动板的电容也可以引起,你可以在亮的时候摸摸驱动板上的电容,看有没故障改变。

网友:
会不会电源的问题???

网友:
详细各位大侠指教了。因为显示器还没过保,所以想知道实际的问题才拆机维修。要不就发保修了。时间就长好多,没显示器用。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我用别的驱动板和电源板试过绝对是屏的故障,怎么修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这样使用时可以的如果没把握的话我不会去尝试维修,弄的比这个故障还复杂怎么办?你赔一个?

网友:
楼上的说得没错,所以才咨询各位大侠以后,才敢确定下手。如果是屏问题,那保修就好了,

谢谢各位大侠热心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2010-08-05):
屏也有.VGA线接触不良也有.板有问题也有.....挨个查吧.如果是屏我是不敢碰的...

网友:
遇到几台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遇到啦,不过现在才看到论坛上有讨论。搞了半天,电解换了个边,搞不定,更用户说是屏坏了。没想到还真是,我还以为不是呢

网友B(2020-05-01):
上述回答都不对,就是偏光膜老化,表面开裂了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