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硬盘出现坏道,目的在于修复。内有MHDD的扫描图。

楼主(2010-07-06):
希捷硬盘出现坏道,目的在于修复,不在乎数据。内有MHDD的扫描图。

首先我觉得我这不是0磁道坏了,因为我用FDISK甚至一些软件并没提示 TRACK 0 BAD之类的。但是我苦恼的是我大概到 扫描进度到8左右的时候  B—1  BAD SECTORS FOND 就已经有发现的坏区了。我之前用FBDISK扫描过一次,估算了一下,最多有断续1.4G的坏区吧。后面基本一点都没。现在我分区该怎么分呢,我怎么分都没法把MBR的部分包含进去。难道我分个11.4G的主分区。再分成三部分,一个1M的,然后分1.4G作为坏区,然后再分个10G的未我做系统用的。 然后后面逻辑的照常来。这样的话装系统不就优先装到1M的主分区上了?但是这1M我又不能删掉。大家能提供点思路么?
PS.我的是80G硬盘。大家帮帮忙,弄不好就要花钱再买块了啊。我弄了3天了。。。。

网友:
你这工具也不是修硬盘的东西啊,用MHDD检测来判断坏道情况,然后用ERASE功能清零一下。如还有坏道需要用PC3000进行修复了。

网友:
你说了那么多,感觉有点乱。搞了三天没搞好,如果硬盘不需要保留数据,那么试一试到网上下个 lformat.exe的工具吧,文件很小。在DOS下面低格一下,说不定硬盘就好了。我几年前用过有效。如果没效,也不会损失你什么。

网友:
感觉楼主不是专门做维修的,放着MHDD这么好的检测工具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电脑坏了从网上搜着整的啊。恩,多谢兄弟们的提醒。我现在正在看MHDD教程。

网友:
张先生版主:
    您好,您在MHDD ERASE正确使用中(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042-1-1.html)。离开001 扇区(NBR)1000个扇区 的意思是不是从第1000个扇区开始擦写的意思。还是离开NBR之后的1000个扇区开始擦写,如何辨别?我刚弄。。所以不是太熟悉。谢谢

网友:
就是要跳过用户区的开头几个磁道,设在1000左右就可以避过了,不是严格的1000个。

网友:
恩,谢谢张先生版主,现在正在用MHDD扫描。没有红块,只有一个绿色的在硬盘的10%左右,现在在18.9%~19.1%一直都是 “?=time”。。。还在扫描中。

网友:
请问,我扫描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问号,没有红块或者绿块之类的明显的坏。不知道这个问号是什么意思? 有的地方说是严重的错误。有的地方说"?" 号之下的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网友:
张先生版主:
    您好,还要请教你一个问题,现在我用MHDD扫描了硬盘了。大问题倒没有,就是总有“?” 而且有时候用ERASE命令擦除的时候会停止不动(比如擦除1000~2000 停止在1900的时候不动了)。

网友:
硬盘不要再ERASE了,说明这个硬盘的磁道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超时,因为你的盘反应太慢。

网友:
恩,谢谢张先生版主了。我回来拿电脑公司看看吧,如果不行就只能重换个新的了。

网友:
mhdd好用多了,你这个工具,检测一下还可以

网友:
如果你对ST盘指令没什么了解你还是不修了吧。准备指令线我们还可以帮你试下。

网友:
这个不是MHDD,是HDD,还有个THDD,不要搞乱了

网友:
用MHDD清0,如果不行用PC3000或XLY做Sf就行了

网友:
这个盘还是用专业的工具开S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