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P4I4B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0-07-06):
客户送修此板称点不亮,上诊断卡不跑码且RST灯常亮,测量内存的2.5v只有1.2v,在路测量其供电管B1202正常,怀疑其软坏换个故障依旧还是1.2的电压,再测量1.5v的供电发现只有0.3,换MOS后1.5的电压上来了,再测量2.5v的电压也来了.上件跑码一路点亮.

网友:
1·5的供电应该是给北桥的吧

网友:
真的很特殊啊,一般是内存供电正常,1.5V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