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电容表的吗 是不是可以用它给 相机上的闪光灯 ...
请问有用过电容表的吗 是不是可以用它给 相机上的闪光灯电容放电的呢 谢谢

楼主(2010-07-06):
请问有用过电容表的吗 是不是可以用它给 相机上的闪光灯电容放电的呢 谢谢
相机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第一,电压过高,可能损坏表
第二,这种表都是靠充电过程计算容量的,放电过程可能很慢。

网友:
不可以的,用电容表来放电会损坏表的。
闪光灯电容放电只要用一般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吧 你不怕烧坏表? 用电阻放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