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810板子装好系统.没有声音图标.

楼主(2010-07-06):
用驱动精灵检测不到声卡.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驱动是安装的好好的.

网友:
那现在有没有声音?如果没有换掉声卡芯片

网友:
810的板子用ghost版的系统装上还需要装驱动吗?如果不行,你看看是什么芯片组的声卡,到驱动之家下载。如果还是不行,那你就恢复一下BIOS默认。再不行,就买个独立的声卡吧,把集成屏蔽。

网友:
一般装完重启就有图标了,或许有可能驱动不合适吧,卸载重装个合适的驱动。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调下看看能不能出来
没音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碰到一个有时候有声音有时候又没声音。重启又有了。没声音的时候在设备管理器里有声卡驱动。但是在控制面板里看的说无声音设备。像这样的会不会是声卡芯片虚焊所至。声卡芯片(集成显卡)是不是由南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