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电容表的吗 是不是可以用它给 相机上的闪光灯电容放电的呢 谢谢

楼主(2010-07-06):
请问有用过电容表的吗 是不是可以用它给 相机上的闪光灯电容放电的呢 谢谢

网友:
直接一短不就行了吗

网友:
楼上误导.我没有试过用电容表或万能表给高压电容放电,我有自制的工具,在本论坛上给大家展示过,请留心查看.

kaca,直接短接,会发出"叭"一声,会对短接时使用的铁器烧腐蚀,会对高压电容本身的寿命折损,还可能因为大电流而对其他元件损坏,所以建议不要短接.去看我的贴子,自制一个,两元成本,放电无优

网友:
嗯 看来相机的确比较精密 我原来修电器的习惯要改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帖子的 标题是什么呢 我怎么没看到的呢

网友:
不是我的帖子是版主的 不过好像那个帖子的图已经挂掉很久了